求助关于ET 200M

楼主(2007-05-23):
向各位请教一下,ET 200M是否需要电源模块,有352个模拟量输入,是不是需要44块SM331呀,在毕设时碰到此类问题,很是头疼!

网友A:
电源模块对于ET200M来说不是必须配置的。352个模拟量需要44块331模块,也就是主机架+8个ET200M

网友B:
ET200 也可以用外带24V电源,只要又24V就可以了!
模拟量也分好多种啊,热电阻还是4~20ma等等!当然按照352除以8的算法44块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9-22):
模拟量很多用AS-I总线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