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
求助德尔塔巴测量天然气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我这里用了德尔塔巴测量外来天然气的流量,配套的变送器是EJA110AEM系列,设计院出的仪表索引的差压是5.565kPa,德尔塔巴是在线插拔的那种,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整个装置停车后,还有流量。用375进去看参数,检测到还有差压,输出有4毫安多点,不稳定,数据在来回跳动,关掉正负压侧阀门,打开平衡阀,数据依旧。把丝堵松开,把压力泄掉,仪表指示回零,也不波动。开表后,问题又出现上面讲的情况。再次停表,松开丝堵,试漏,也不漏气。校零也不起作用。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您好!
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原因
深圳万讯流量组:黄代纲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德尔塔巴的原理和孔板的原理是一样的。属于机械类的元器件。只要有流体流过时才会产生差压。
根据以上反映的问题,首先你排除了变送器零点和漂移的问题。虽然装置停车,但管道中是否还有流体在流动我觉得这需要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变送器输出是4mA多点,说明还有很小的流量,需要根据管道的走向、工艺来分析有无泄漏或分流的情况。
如果你确定变送器没有问题,根据德尔塔巴的原理来分析,虽然停车了,但管道里的确还有微小的流体在流,这正是反应当前真实的状况。你可以尝试在被测管道的(测量点附近有无分管)进/出口端把阀门关死,观察还有无流量。
请问:被测点管径有多大。

楼主:
在没有动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现在已经正常,说不清楚原因。

网友B:
真是奇怪
现场老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A:
另一个原因是:EJA110AEM的量程范围在1-100Kpa
本台德尔塔巴的最大差压是5.565kPa,变送器只能在变送器量程的6%范围工作,况且你流量不一定是一直保持最大流量工作状态,这样会对测量的精度有影响。
其次变送器最小接受的差压值是1Kpa,相对于本台德尔塔巴的最大差压值,该变送器的灵敏度偏低。导致在关断流体时,微小的差压变化变送器跟踪不上,所以一直有流量值。如果你有量程为10Kpa的变送器,可以更换试试,效果肯定会好的。
我们曾经遇到过同类的问题,把变送器的量程换小后,就削除了这种现象。精度也得到提高了。

网友C(2007-07-20):
压变量程太大,精度低啦

楼主(2007-08-23):
黄工你好,我这里的变送器是随德尔塔巴一起来的货,我想随德尔塔巴一起的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是真有问题,那说明太那个了吧。难道设计院出的规格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