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07-05-23):
 用两个松下马达来做X轴的双导轨控制,但是在运行中,输出扭距都在60%左右的时候,其中X1的驱动器报警为12号,过电压,脉冲信号是同一路脉冲,只是方向不同,应该不存在不同步吧?但是X1驱动器总是不停的报警过压,请教松下的高手指点!!

楼主:
两个驱动器的电源线和动力线交换过,依然是同一个驱动器报警,过压报警会是驱动器内部损坏的表现么?马达不同步会引起过电压报警么,请教

楼主:
高手们,小弟呼喊你们!

网友A:
过压?如果驱动器的电源线都换过了,那么驱动器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那么如果马达不同步的话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网友B:
这样的伺服本身根本无从知道自己是否不同步,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引起驱动过压问题,那台伺服现在还没彻底烧毁吧?建议看看功率泄放回路,或者咨询代理商。

网友C:
我觉得与同步没什么关系,既然互换了驱动,还是报警,是不是驱动器本身的原因?

网友D:
若400W及以下的,请注意加外接再生电阻

网友D:
PR-6C要调整

网友E:
那肯定是驱动器坏了,我可以帮你修,差不多一千块钱就能搞定,又需要联系我  13554928277 创美科技  崔生

楼主:
真有趁火打劫的,一千块钱换个编码器也下来了,你不报价也算是个好心人,你一报价可把自己弄臭了,接个外接电阻要一千块钱,你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