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23):
某铆工手拿工作灯对一大型金属容器进行铆接,在攀登进入容器时,突然倒地后脑着地,抢救无效身亡。经现场检查,抓容器的手上有电击痕迹,工作灯为~220V,拉线严重老化,局部有龟裂现象

网友A:
可能是这样:手拿的工作灯火线漏电,另一只手接触金属容器造成电流经人体流过,触电倒地.

网友B:
安全用电规定:在大面积金属上工作是使用的工作灯电压不得超过12V。
爱惜生命啊

网友C:
说起来这都是安全常识啊,还是安全意识不强太大意啊.
我记得以前在国营厂中,机械工的操作技能至少要达到二级电工水平.
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D:
工作灯怎么能用220伏的呢,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就不会这样粗心了。如果是一个没有上岗证的人那死也是白死了。

网友E:
单位管理工作不到位,工作灯不应为高压,本单位电管部门有一定责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都是本行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F:
在大面积金属上工作是使用的工作灯电压不得超过12V,且要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G:
金属容器是完全接地的,加上电线漏电,结果导致伤亡事故

网友H:
注意安全啊

网友I:
安规啊,又是一个血的教训。

网友J:
为了生命,再顶一次

网友K:
希望同行们珍惜生命

网友L:
检查一下本单位的情况吧!引以为戒!血的教训

网友M:
容器内作业,有严格规定.要巡章办事.

网友N:
安全第一啊!!
生命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O:
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挂了吧

网友P:
这种情况在小厂特别严重.老板只顾赚钱,安全意识淡漠.也没有正规的安全培训,更没有安全管理机制.他省了一根电线的钱,却害了一家人.可鄙啊.

网友Q:
楼主在现场的话.应据章力劝.生命的代价.悲哀呵.

网友R:
在大面积金属上工作是使用的工作灯电压应该用国家安全电压36V以下,且要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S:
意外。电工有责任

网友T:
工作灯应用36V的
各位注意安全用电
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U:
从“5W”的角度进行分析,铆工,电工,工厂安全委员会,工作灯的生产厂商等都有责任。
生命的脆弱与人的伟大仅一步之差。
血的教训!!

网友V:
又是血的教训

网友W:
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一定主意,安全第一啊!!!!

网友X:
安全意识不强,怎能用220V的电压呢,这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Y:
电工有责任啊,在大面积金属上工作,工作灯还接220V的。

网友Z:
同意2楼。

网友AA:
教训啊!安全第一!

网友AB:
血的教训,一定按规程操作.

网友AC:
我看大家在工作中要小心呀?
老板为了省钱我们不要省事呀? 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工作呀?
生命没有第二次呀?

网友AD:
36或是24伏的安全灯有大功率的吗,如果不够亮怎么办,比如想用200W的怎么办,那就的装5-6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