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7-05-23):
求助,西门子变频器70系列,经常报F006故障(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回路使用的是整流反馈回路,没有使用直流逆变,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回路使用的是整流反馈回路,没有使用直流逆变,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

1、你的话没有说清楚,是用制动电阻单元制动吧?
2、你可以调整软停车时间,将停车时间加长一些,看看效果!!
3、如果没有反应,还是报F006故障,检查和直流制动电阻串联的开关管是否开路?!
4、还可检查电压检测及其相关的开关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我现场使用的是整流回馈,我没有使用任何制动电阻,软停车时间我现在设置的为13s,依然报故障。
外部电源电压一般在380V-400V,外部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直流制动电阻串联的开关管,应该从那里检查,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整流回馈就是将电机软停车发电整流到直流部,使之电压升高,需要用制动电阻消耗降压,你没用制动电阻,肯定直流电压升高!!!

网友B:
有制动单元吗?

楼主:
可是我还有同样的变频器使用,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故障阿

楼主:
并且我从变频器直流检测端,测量直流电压为550V/DC

网友A:
1、你的意思是误动作吗?
2、你按照说明书,对软停车的相关参数设置、制动单元作详尽检查,如果你是新手,最好叫一个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

网友C(2008-12-11):
把回馈临界值调低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