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dows XP系统下安装freelance 2000时出错

楼主(2007-05-23):
在windows XP系统下安装freelance 2000时出现:错误[024]启动hardlock服务失败。请问如何解决?有人在windows XP系统下安装成功的吗?

网友A:
呵呵,前些日子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已经解决了,需要一个小文件,告诉我邮箱吧!

楼主:
ABB(freelance 2000)DCS系统的操作员站软件 --- DigiVis和工程师站组态软件 --- DigiTool安装在windows XP系统下 出现:错误[024]启动hardlock服务失败的提示!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不知如何解决?如何能启动hardlock服务?

楼主:
王工你好!在这里先谢过你!我的邮箱是:amwgasss2003@163.com

楼主:
王工你好!按你的方法:"先安装Freelance2000(中文版英文版都可),遇到hardlock服务失败的提示后退出,再运行我给你的程序即可"。还是不行!这个软件是解决:演示版100天后需要重装软件才能运行的问题.你是怎么装的?我的系统是XP的!

网友B(2007-07-15):
XP也能装freelance 2000?ABB建议安装在WIN2000下的吧。

网友C:
800F6.2,7.1版本指定2000系统下安装.8.1版本指定XP系统下安装.
但不管什么版本,在2000下,XP下基本都能安装.
"启动hardlock服务失败"可能是个人品牌电脑不支持,而不是操作系统和软件的问题.

网友D:
我也要那小文件,谢谢!邮箱ljh_3001@163.com

网友E:
不要什么软件,就直接按照提示一步一步装,很简单的。我在XP中英文下都装过,没问题的

网友C(2007-09-24):
TO SIREN:
你装的时候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你不知道.
这也不是软件的问题,ABB的软件肯定是没问题.这是因为有些品牌笔记本硬件的问题.最好换个品牌的电脑装,要一定要装在这太电脑上,那你需要咨询电脑厂家了.

网友F:
xp下可以安装,无问题

不过我一直是用英文版的XP

中文不清楚

网友G:
主要原因;你是否使用软件标准集成安装环境进行安装?同时注意关闭一些不兼容的杀病毒软件.

网友H:
7.1版本的在XP下可以安装,6.2好像不行,以前试过的。

网友I(2007-11-05):
fc@cnggg.cn

也给我发一个吧,谢谢

网友J:
王工你好!你的小文件给我发一个
abo6165@sina.com

网友K:
V7.1版本可以在XP下安装的,我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L(2010-07-12):
王工你好!你的小文件给我发一个
xiujianhong@sina.com

网友M:
jiaqing08@163.com麻烦给一个

网友N:
王工您好!我也要一个,急用!zhenfeng0925@163.com

网友N:
王工您好,我要一个,急用!zhenfeng0925@163.com,谢谢!

网友N:
V6.2的freelance2000能在XP下安装么?我在dell 380机器上安装了win xp ,安装digivis后无法运行!如何搞定?请指教!

网友O(2010-08-25):
你装的版本是8.1以下的吧?你先装个8.1的,在装低版本的就没问题,不过你用8.1版本就行了,把以前的项目文件导出后再在8.1版本导入就能用了。多联系,多交流。24898316

网友P:
王工您好!我也要一个,急用!zhang10000123@yeah.net

网友E:
进口DCS也不是完美的。

网友Q(2012-04-03):
huangruke@sohu.com王工您好!我也要一个,急用!谢谢

网友R(2012-06-25):
AC 9.1 在XP系统下中文英文都没问题呀

网友S(2012-09-30):
V6.1的freelance2000在win2000系统下安装成功,升级到XP可以运行但不能下程序,电脑是dell 380!求小文件,先谢谢了!邮箱:wang19820621@163.

网友S:
V6.1的freelance2000在win2000系统下安装成功,升级到XP可以运行但不能下程序,电脑是dell 380!求小文件,先谢谢了!邮箱:wang19820621@163.com

网友T(2013-01-25):
王工您好,我一直在维护ABB的dcs也急要一个!xwk0917@163.com,谢谢!

网友U(2013-09-14):
王工,您好,我在维护ABB,freelance2000的DCS系统,也非常需要。谢谢!邮箱:358791854@qq.com

网友V(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W(2018-11-27):
我们但单位的6.2版本的就在XP系统下安装用了好多年了,也是演示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