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温度传感器对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05-23):
现在公司要求对水泵电机进行控制,通过安装的水温传感器,高于60度自动停止水泵电机,低于40度自动启动水泵电机,只能用继电器系统控制,分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手动下可用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进行手动控制,自动方式下才用传感器进行启停控制。求一控制电路图和所需元件配置。

网友A:
简单,装一个温控仪表+一个测温头就可以了。利用温度表的上下限报警来控制电机。在哪里?我帮你搞定。QQ“458970512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很简单,一个手动自动的转换开关,两个按钮,一个温控仪,一个热电偶,一个接触器, 再一个电源指示灯.就可以了
我在东莞凤岗 QQ:184994108 手机:13694978981
罗正伟

网友C:
是简单的,和用电接点压力表一样的方法

网友D:
会而不难,难而不会,你们说出来很方便,可我就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