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用拉压力传感器测量扭距,可不可以?

楼主(2007-05-23):
我想用拉压力传感器测量扭距,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不行吧,要用扭矩传感器。你是静扭矩还是动扭矩?simeonpu@163.com

网友B:
可以的,但只能测量静态,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

网友C:
可以的,但是精度不高,还需要转换,挺麻烦的.这个公司是生产扭矩传感器的.http://www.zhongli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