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通断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一种:有一个常闭触点,15秒左右断开一次,马上吸合,负载是电磁阀。
我以前是用一个松下的时间继电器,电磁阀线圈接一组常闭触点,时间继电器线圈接另一组常闭触点,当廷时到了十多秒的时候,两组常闭触点同时断开,因为线圈断电,所以两组常闭触点再次闭合,再次进入廷时,但我考虑到这样每次断开的时间太短,如果电磁阀的机械反应慢的话,那么这次断开就没有起到作用,有没有什么专用的东西可以解决呢?

网友A:
用一种双向的时间继电器,内含2组可调时间触头。

网友B:
 用一种双向的时间继电器,内含2组可调时间触头。

 或者再加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除使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外,也可以再加两个普通的继电器作过渡延时的.

网友E:
时序控制器,10路。可以在网上查找

网友F:
用PLC就能轻松的做到这点!

网友:
谢谢大家,好多方法可以选啊,但是哪种最便宜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5-23 22:22: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种双向的时间继电器,内含2组可调时间触头。
--------------------------------------------------------------------------------------------
是不是触头15秒在左边再到右边15秒,然后再到左边15秒,如此往复?

网友A:
双向的时间继电器最便宜,大约70元。

网友A:
内含2组时间触头可各自独立可调,如时间1=15秒,时间2=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