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出几道题大家做做看

楼主(2007-05-23):
1.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的一次电压为10KV,一次电流为57.5A,一次绕组匝数为800匝,二次电压为400V,(1)求二次电流和二次绕组匝数为多少?(2)根据上题的参数,求三相电力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多少?
2.一个磁电系电压表内阻R0=200欧,满标度偏转电流I0=500微安。要制成50V量程的电压表,问应串联附加电阻为多少?
3.有一条长10KM的10KV架空线路,计划输送800KW的有功功率和600KVAR的无功功率,若采用LGJ-120MM平方的导线输电,线路的电压损失和有功功率损耗各为多少?(已知R0=0.29欧/KM,X0=0.35欧/KM

网友A:
第一题:不求出二次电流和二次绕组不一样能求出变压器的容量吗? S=1.732*10*57.5你的变压器应该是1000KVA

网友B:
第二题,(1)50/500*1000*1000=100000
(2)100000-200=99800

网友C:
第一题:I=10000/400*57.5=1437.5A 匝数=800/10000/400=32匝 P=1.732*10*57.5=1000KVA
第二题:R=50/500*1000000-200=99800
第三题:视在功率1000KVA 电流100A 电压损失:100*0.29*10=290V 有功功耗:0.4545*10000=4545VA
很生疏了,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