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低压电器选型,急!

楼主(2007-05-23):
请各位高手赐教:现有三相2.2KW的风机1台,交流接触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若用正泰的产品怎么选型啊,7.5KW的又怎么选,急!

网友A:
先计算出主电路额定电流!交流接触器电流选比额定电流大的!断路器电流选比额定电流大10%的为宜!热继电器最大断路电流要比额定电流大的!

网友B:
三相2.2KW的风机,选用交流接触器NC1-1210 线圈电压220V, 断路器DZ47-60 D10 ,热继电器NR2-11.5额定电流4-6A。
三相2.2KW的风机,选用交流接触器NC1-2510 线圈电压220V, 断路器DZ47-60 D25 ,热继电器NR2-11.5额定电流12-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