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E电池报警怎样处理?

楼主(2007-05-23):
有一台OMRON的CPM2AE电池报警灯闪烁,请问各位怎样才能消除?我看了一下它里面没有电池,又看了看另外的一个也没有,但不报警,不知怎么会事?

网友A:
CPM2AE 是没有电池的,

网友B:
装一只电池就行了

网友C:
多少点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D:
电池太贵了,要好几十元啊。还是通过软件方式解决吧,不要钱。
在CX-P中选择设置,然后在错误设定中选择不检测电池低电压,然后下载设置,把错误清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让我试试看.CPM2AE是60点的.

网友E(2007-07-06):
换电池安全!要不万一程序丢失就麻烦大了

网友F:
这种PLC的电池只是用来保存时钟及报警等信息的;
程序是存于EEPROM的,不会丢失;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401785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