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一下:FUJI 型号:NQ2P20R-14是一个什么样的电气元件。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网友A:
是一个20点PLC,有液晶编程器,如同LOGO

楼主:
f series: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想请问一下:怎么在工控论坛内没有看到fuji PLc “它的编程跟logo 一样“是用面板上的按鍵用手直接编辑的吗?还是可以连接到PC上,用软件编好后再上传PLC上,还是两者都兼有。

网友A:
两者都兼有

楼主:
f 系列:
请问到哪里有下载有关上述FUJI PLC的资料。

网友B(2010-05-18):
NQ2P20R-14 的资料我也在找,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C(2011-01-31):
下载地址 https://www.fesh.com.cn/download/operatio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