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开始和结束运行时为什么会发出咔哒的声音

楼主(2007-05-23):
安川伺服控制器和电机,为了调试方便,将电机的抱闸一直打开。电机开始和结束运行时总会发出咔哒的声音,类似于有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问了一下安川技术支持,说是有可能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U,V,W接错了。但是检查了一下,并没有接错。还有其它可能么,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将电机的抱闸一直打开”,“电机开始和结束运行时总会发出咔哒的声音,类似于有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的声音”———能确认抱闸是人为的常开状态吗?有没有可能反而就是抱闸的动作开合引起的声音呢?建议仔细查看说明书,如果抱闸供电来自伺服,而非外部,那就仔细看看抱闸的当作到底是如何控制,受哪些因素控制?

网友B:
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C:
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D(2016-04-05):
同意以上意见

同意以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