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炸柜子

楼主(2007-05-23):
请问各位大虾:偶工厂一台低压柜空开电源侧因接地短路引起爆炸,除该柜炸坏外,还把其上面的两个低压柜空开电源侧也引发短路爆炸.该段低压母线进线柜跳闸.请问是啥原因导至两个低压柜空开电源侧也引发短路爆炸.谢谢.

网友A:
时不时柜子是串联的?????

楼主:
不是,是并联在主母排上的.

网友B:
断路器Icu太小??

网友C:
恐怕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各位:三台柜子均是空开电源侧线路短路烧断,是否是第一台柜子短路后引起过电压,并引发弧光导致另两台柜子也联锁反应引发短路.因为另两台柜子就在第一台柜子的上面.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D:
这是因为短路的空开爆炸的时候产生瞬间的高温,造成金属气化,气化的金属一样是电的良导体,属于游离状态,爆炸的时候,这些金属游离气体在空气当中漂散.附近的柜子一起短路就属于这个原因

楼主:
请教吴工:两次爆炸间隔是多长时间,人耳能否分辨得出来.另该段低压母线进线柜跳闸是由第二次短路爆炸引起吗?谢谢.

网友E:
也可能前次爆炸引起电弧短路造成连续爆炸.

网友F:
吴工的判断应该正确,我门的柜就由于下侧的电机线短路造成柜内1000A总空开及两个400A空开和两个100A空开全爆炸了,铝排也全化了,当时现场就象放礼花一样,一声巨响,落了一地的铝珠。

楼主:
不知那位大虾还有不同见解?谢谢.

网友D:
所谓的多次爆炸,时间很短,单凭人的判断是觉察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