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线绕式电机!!

楼主(2007-05-23):
线绕式电机的滑环在电机运行时,它本身带电吗!!!!!!!

网友A:
如果是处于发电状态的话。带电。如果是纯电机的话有没有输入电他都有一定的电压。就如同发电机一样。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电机分发电机和电动机吧

网友C:
不带电的,滑环之间有绝缘,当绝缘下降时就会产生火花,直接影响电机运行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