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 ERR 16报警

楼主(2007-05-23):
我的变频器只要一运行就显示ERR16,说明书上说是短路,我把电机给拆了,结果没有用;
然后我以为是模块坏了,把模块拆下来测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上说,239的片子有问题,到市里跑了一趟,没有买着,买了LM339来替,结果还没有用。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还是模块坏了?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引起的.先将参数初始化一下试.

网友A:
方便的话可发到我这边!

网友B:
换模块吧 ,13181000531 王

网友C:
模块坏了,模块一换就好了.
这个我修的太多了.

楼主:
感谢王工,回头我就把变频器的模块给换了

楼主:
我把模块给换了还是没有用,没有办法了

网友D:
我这几天修了五台这种故障,都是一个类似三极管的其实是两个二极管型号是A7的坏了,换过就好,不知你是多大功率的,我的是1.5-5.5的

网友B:
1可以不装模块在热敏电阻引脚处接一个4.7k电阻,在,MK1 MK2处接直流电源,并初始化,开机,测量下桥臂驱动,上桥臂驱动不装模块没法测量(1.5KW),可测光欧2-3脚摆动电压是否一致。看是否报警如果还报警一般是存储器坏,另外监测电路存在虚焊(通病)13181000531  王

网友E(2007-08-22):
有好2块VLT2800的控制板型号是:195N2131 /整机1台 2.2KW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QQ:296239843

网友F(2009-05-26):
你好想问几个问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