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用英语怎么说?

楼主(2007-05-23):
同标题

网友A(2007-08-24):
阀门相关英语词汇
air-compressor valve 空气压缩机阀门
automatic cutout valve 自动切断阀门
backlash valve 无游隙阀门
High temperature valve 高温阀门
hose valve 水带阀门
pipe manifold valves 管道汇集器阀门
pneumatic cylinder cock valve 风动汽缸排水阀阀门
pneumatic positioner valve 气动阀门定位器
pneumatic sander valve 风动撒砂器阀门
quick opening valve 快开阀门
quick-opening gate valve 速启阀门
standby valve 应急阀门; 备用阀门
two selenoid 双螺管阀门
valve chest 阀门室
valve clearance 阀门间隙; 阀余隙
valveman 阀门操作者
wash-out valve 清洗阀门
adjusting valve 调整阀, 调节阀
admission valve 进气阀; 进浆阀
air admission valve 进气阀
air bleed(ing) valve 排气阀; 排气嘴
air control valve 空调阀
air cylinder valve 气筒阀
air escape valve 泄气阀
air inlet valve (=air intake valve) 进气阀; 进风阀
air operated throttle motor 风动节流器, 风动节流阀马达
air pilot valve 空气导向阀
air pressure governor valve 风压调压阀
air relay valve 空气中继阀
air release valve (=air relief valve) 排气阀; 放空阀
air reversing valve 空气换向阀
air shut-off valve 空气关闭阀
air signal reducing valve 空气信号减压阀
air slide valve 空气分配阀
air starting (control) valve 空气起动(控制)阀
air straining check valve 空气滤尘止回阀
air valve 空气阀
air vent valve 气动调压阀, 排气阀
air-actuated direction valve 气动控制换向阀
air-compressor valve 空气压缩机阀门
air-operated valve 气动换向阀
air-vacuum proportional valve 空真比例阀
air-vacuum two way valve 空真二位阀
alarm valve 报警阀
aligned grid valve 栅极中点校直的电子管阀
Allan valve 阿伦滑阀
altitude valve 【航空】高度阀(航空发动机汽化器的可调整阀)
ammonia valve 【工】氨阀
angle back-pressure valve 背压角阀
angle globe valve 折角球形阀
angle stop valve 弯形止阀, 折角止阀
angle valve 角阀
angle water valve 折角水阀
annular ring valve 环形阀; 环状阀
anti-g valve 【航空】防超重活门, 抗重力阀
application pilot valve 作用导阀
application valve 作用阀, 控制阀
ashpan blower valve 灰盘吹风阀
Askania valve 射流管阀
atmos valve (=atmospheric valve) 大气阀, 空气阀; 放空阀
autocontrol valve 自动控制阀
automatic air valve 自动空气阀
automatic brake valve 自动制动阀
automatic control valve 自动控制阀
automatic cutout valve 自动切断阀门
automatic delivery control valve 自动输送控制阀
automatic drain valve 自动排水阀
automatic expansion valve (定压式)自动膨胀阀
automatic gas sampling valve 自动气体进样阀
automatic reducing valve 自动减压阀(高速制动机)
automatic regulating valve 自动调节阀
automatic spring loaded valve 自动弹簧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