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J12A-3-2-J/EZ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7-05-23):
我买了个LJ12A-3-2-J/EZ接近开关,交流的,只有两条线,一条棕色的一条蓝色的,还一个JS(M)72S的计米器,把接近开关的两条线接到计米器的cp1和com两个柱上,不起使用,请问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吗?哪儿接错了,或者是差什么东西?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帮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咯.

网友A:
可以贴出你的接线图来看看,好像是你的电源没有接对吧,记得好像是下面的接法:
接近开关的一根线接电源L,应外一根接cp1,电源的N接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