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485线分叉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系统上位机配置组态软件,1号箱在上位机附近,2号箱在1号的东北方向100左右,3号箱在1号的西面100米左右,每个箱内都有几块ADAM4000系列的模块。
如果从1号箱直接连2根线分别到2,3号箱,然后把485信号联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分叉,这样能节省电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产生问题,如果会产生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最合理?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关注此话题,个人认为这是菊花型连接,做好终端电阻处理应该没问题,楼下的请继续讨论

网友B:
星型连接方式建议使用485 HUB类的产品,提升信号功率 降低信号之间的干扰,如泓格的I-7513。

网友C:
分析楼主的需求,觉得正如楼上的所说可以采用泓格的I-7513它是RS485星型接线的HUB。 分出3路485的信号,分别接您的3个信号箱 :)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