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SFC顺序功能图设计探讨

楼主(2007-05-24):
在PLC及自动化项目开发中,常用的编程语言有四种:

其实最常用的就是梯形图了,这是一种由继电器电路图演化来的编程语言。
由于与电气继电器电路图很类似,因而广大自动化技术人员很自然地选用梯形图。

梯形图应用范围很广,最适宜的应用场合是:

然而梯形图也有很大局限。由于梯形图直接操作大量元件输入输出,系统的时序、逻辑、扫描周期等多重交织的影响往往会造成编程开发的困难。

一个较复杂的梯形图例子,请看一个输出元件,其经过了多少的逻辑分支?

如果项目再大,梯形图程序开发维护就非常困难。
即使是简单的小程序,时间一长,程序里面的头绪也会很难理清。

以下是一个小小的SFC例子,简单明晰的流程,将时序、条件表达得非常清晰。

请继续关注!欢迎讨论!

网友A:
很好的一个例子,我顶.

网友B:
很好!多又这样的例子对我们很有帮组啊,谢谢了

网友C: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D:
处理复杂时序的时候,顺序功能图很好用。如果只是简单条件驱动,用梯形图就可以了。顺序功能图跳转少用为妙。用多了分析起来头也很大。

楼主:
iamronaldo说的“跳转产生问题”很有道理。
顺序功能图优点很多,适合规范化的系统开发过程。
但SFC编程也有难点,最需要关注的是:
1、尽量减少跳转,各流程最好能独立封闭。
   当流程多且跳转增加,各流程的耦合度会加大。程序也会变得难以分析。这是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弱点。应予重视
2、启动停机操作
   关系到人身和设备安全,要考虑到SFC编程的特殊性,停机时尽可能把全部该停止运行的输出关闭。

谢谢ronaldo的提示!

楼主:
顺序功能图基本概念 一、三个基础特性 1、时序特性
2、条件特性
3、步骤处理
二、抽象出的基本概念 1、基本编程要素
2、衍生的概念
3、流程的概念
了解以上概念,将有助于系统开发和程序设计。

网友E:
SFC是很不错的编程语言。
对于流程控制非常棒。

网友F(2007-07-23):
SFC编程比较直观、易懂。
但要解决好手动、自动切换时,所在“STEP”的位置问题

网友G:
逻辑控制过程还是SFC编程方便

楼主:
++++++++++++++++++++++++++++++++++++++++++++++++++
老工控

SFC编程比较直观、易懂。
但要解决好手动、自动切换时,所在“STEP”的位置问题

++++++++++++++++++++++++++++++++++++++++++++++++++

对啊.

一般这样的情况下,自动流程独立编写,退出到手动时,复位该自动流程的全部STEP。而手动的各种动作则写一些小流程,呵呵……

有时候,写得多的话,写出十几个小流程都有可能。

网友H:
不错 比较直观

网友I:
SFC编程是比较方便的,思路一定要清除。

网友J(2007-09-07):
艾默生的DELTAV系统作SFC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K(2007-10-19):
爱默生的SFC用起来还行,就一点不好,S0-S20只能在主程式中使用,不方便。

楼主:
无谓:
   您是想在子程序中置位或复位起始步进符S0-S19吧,用于启动某些流程吧?
   OUT、SET、RST指令操作S元件,就成了跳转等SFC指令了,的确是不可以写在子程序中的。
   有两个做法。
   第一,就是严格在主程序中使用所有的SFC指令。也就是你现在的情况。
   第二,采用增加型位处理指令,但操作数数目只写1个,“骗”过系统对SFC指令的严格检查(这里“骗”的说法是玩笑而已,系统是支持增强型位指令的。)。另外,批量复位时也可以采用数据传输指令。

如采用“ZRST S0 1”,即可完成S0的单独复位;
      “ZSET S0 1”,即可完成S0的单独置位;
      “MOV 0 K4S0”,即可完成S0-S15共16位的同时复位。

采用这第二种方法,即可实现在子程序中对所有S元件的操作(不光是S0-S19,而是全部)。

网友L(2010-12-15):
爱默生PLC,IO寻址方式和编程指令像三菱台达,但指令比三菱强大,三菱有的他有,三菱没有的他也有,特别是运动型的PLC具有同步指令、电子齿轮比指令以及插补功能。编程的环境像西门子或者AB的,主程序和子程序是单独编程界面,还可以分别进行密码保护。具体的技术交流请加技术群87695109

网友M(2011-06-13):
我感觉艾默生的通讯功能比较好

网友N:
通讯可以用MODBUS,ECBUS,自由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