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5-24):
有谁对三菱伺服电机比较熟悉,它属于无刷直流电机,还是无刷交流电机?
电机电流驱动是方波的还是正弦波?我的判断是方波驱动,那它有没有正弦波驱动的呢?

网友A:
我没有看过手册,但是伺服电机使用永磁交流电机,电机驱动电流为正弦波是主流。
所以它应该也是如此。

网友B:
所谓无刷直流电机,本身就是一种永磁交流电机,而无刷化,也正是多数交流机区别于直流机的重要优势之一。
典型意义下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属方波驱动;正弦波驱动的,则多称为永磁同步电机(PMSM)。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伺服系统应该是属于正弦波驱动的,估计三菱也不会例外。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那方波驱动和正弦驱动怎么正确的判断出来呢?

网友A:
我不知道怎么实验证明,你还是可以参考产品说明书。

网友B:
如果真想看,可以找一台示波器,用电流探头查看电机恒速运行中(给点儿恒定的负载力矩),UVW任意一相的电流波形,方波驱动,比如西门子的1FT5,波形为180度间隔的正反双向准方波电流,方波宽度120度;正弦波驱动,比如西门子的1FT6,波形为连续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