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炉中频电源工作原理

楼主(2007-05-24):
请大家来帮帮我,中频电源在冶金中应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IGBT逆变中频感应加热电源,是充分发挥我厂在电能变换技术方面的优势,新开发的更新换代产品。最突出的优点是:节能,总转换率达85%(配普通炉体、90%配专用炉体);对不同炉体(感应器)的适应性强;最高的性能价格比。工作原理: 三相电源经桥式不控整流后经LC滤波,获得500VDC工作电压。由于是不控整流,整流二极管始终工作在最大导通角,决定了高功率因数。 本设备的核心部分逆变器由大功率IGBT半桥组成。由锁相环控制工作频率,自动跟踪炉体固有频率及其它参数的变化,保持IGBT工作在零电压开关状态,损耗小,安全区大。由PWM电路控制输出功率,由功率检测电路组成闭环控制,本设备输出电容与炉体构成串联形式,而不象一般晶闸管逆变采用并联方式。这是由于:串联结构更适应IGBT的电压型逆变;炉体引线长短只改变工作频率而较少影响效率;更适合电容器的内置。当然,串联结构在空炉时由于Q值很高会产生很高的电压,本设备由于有良好的限压控制而得到解决。

    晶闸管中频电源是一种静止变频装置,利用晶闸管元件将三相工频电源变换成单相中频电源。本装置对各种负载适应力强、适用范围广,主要应用于各种金属的熔炼、保温、烧结、焊接、淬火、回火、透热、金属液净化、热处理、弯管、以及晶体生长等。本装置标准输出功率系列为:30KW、50KW、100KW、160KW、250KW、350KW、400KW、500KW、750KW、1000KW、1250KW、1500KW、2000KW、2500KW、3000KW、4000KW

网友B(2009-01-18):
可以给我一份电路图吗?谢谢!(xinhe787981@126.com)

网友C:
2007-5-24 ..................

网友B:
你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B:
你有电路原理图吗?可以发给我一份吗?xinhe787981@126.com

网友D(2009-10-04):
可以给我一份电路图吗

网友E:
我们可以做中频加热电源,有需要的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512-69176280  刘 沃森电源, 频率在1000HZ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