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用的风门执行机构要多大

楼主(2007-05-24):
请问一下,我手上有一套锅炉控制系统,送风机是185KW的可风门执机构不知用多大的,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个位了,还请教一个问题那么185KW鼓风机风门档板处压力有多大呢?

网友A:
谢谢个位了,还请教一个问题那么200KW鼓风机风门档板处压力有多大呢?

网友A:
国内生产的风门执行机构有哪几家业绩好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B:
天津津达

网友B:
弄个变频器控制鼓风机不就行了,省的执行器老出问题,还省电.

网友C(2009-04-21):
麻烦哪位能告知电动圆风门电动执行机构型号为AS-15F30ZG,在那能买到,谢谢。

网友D:
弄个变频器控制鼓风机不就行了

网友E:
是呀,用变频代替过时的风阀,不但省电(我们单位的炉省60%)而且省一个风阀(5万元);

我们单位的风阀都拆了,改变频了,很简单

网友F(2009-05-28):
现在好多都是用变频的,但也有些是用风门,看各厂家的习惯。如果要用的话,还是比1000N要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