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下电线烧断空开不跳的原因

楼主(2007-05-24):
现场有台水泵(2台5.5kw)启动柜,突然泵启动不了,电压指示为零。查到低压配电柜,发现供这路电的空开出来的位置线已烧断,线至少4mm。但现场泵的空开,热继根本没跳。我想有以下几种情况:1低压配电柜空开的烧断的这一相线没固定紧,导致电流偏大。2现场的水泵相间电流不平衡,有一相一直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工作。但这种情况烧断线有点夸张了。3空开的质量不好,没有及时跳开。
我对电工不大熟,各位帮我再分析一下

网友A:
线没固定紧的可能性更大,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5-24 20:54:00 发表的内容:
线没固定紧的可能性更大,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
很定是

网友C:
看看动触点有没有和静触点烧站住

网友D:
烧断电流不足至跳开

网友E:
可能是烧断电流不足至跳开

网友F:
我现场遇到过,热继电器出口1相没接好,热继电器不跳,最后空开跳了,电机烧了1相

网友F:
空开保护的一般是短路保护,要过整定电流才保护的,12倍的整定电流烧电线没任何问题,我上面说的烧电机的就是连电线一起化了

网友G:
烧断电流不足至跳开?
那么会是空开选择不当了

网友H:
电机未烧,电线烧了一相,空开未跳,肯定是电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呵呵.一定是需接在先......

网友I:
假如两空开负载承受能力一样大有可能只跳总开关,我碰倒过,其实也不一定,情况很多种,大容量的开关负载一般先跳

网友J:
不是一天的事啦,那个地放没接捞,要吗是电缆的质量问题 。

网友K:
八成是接线端子松动,一般都要周期对其进行检查、紧固。

网友L:
你的空开是多大A的呀/两台水泵在同时开吗?
如果你的空开是225的那它是会线烧断也不会跳的.
如果你是把两台水泵都开着.那你的4MM的线是不够的.

网友M: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5-24 20:54:00 发表的内容:
线没固定紧的可能性更大,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顺便补充一下你的空开是多大的,额定电流太大的话也不会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