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检测距离用光电传感器和检测物之间的角度允许多大?

楼主(2007-05-24):
检测距离用光电传感器和检测物之间的角度允许多大?(直反式或漫反式)

网友A:
一般来讲,有大有小,比如10°左右,5°左右,以及1°以下,可以参考完整的产品目录,www.pepperl-fuchs.com。实际上,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去选择对应的传感器,而不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假如你有几个传感器并排安装,发射和接受角度要受到间距的影响,否则会有干扰,这时候角度要小。如果单个应用,角度大比较利于安装时的校准。

楼主:
谢谢noix!
目前我只在banner的手册中发现有一款超声波传感器与检测物的夹角不能大于10度,其他的没有明确提到过。

网友B(2008-11-15):
现场根据情况调整啊,最好自己做实验,找到盲区.要结合情况.

网友C:
日本sunx传感器/15999774304 用限定距离的传感器。角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2009-02-20):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3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