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070触摸屏

楼主(2007-05-24):
西门子TP070触摸屏   能正常运行   大概10个小时后屏幕摸了没反映 , 没黑屏, 就跟电脑死机一样,谢了

网友A:
关机再开后是否正常,如正常,基本上是触摸控制板有故障,
1: 5V电源是否正常?
2:清洁线路板。
3:检查连接线
检查检查吧!呵呵!

网友B:
呵呵
AB,西门子的,PROFACE的,经常的事,重起变可以了.
还是三菱的好每碰倒过

网友C:
   应该是触摸板坏了,我可以修复,需要给我发送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