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PLC与Schneidre modbus通讯朋友吗?

楼主(2007-05-24):
有用PLC与Schneidre A31做过modbus通讯朋友吗?几个月前用松下FPG-C32T2的与Scheidre A31的做了个工程,频率能丢进去.但是方向信号按照Scheidre手册上发了个数据进去却不能启动 .最后没办法了,只好使用混合控制:方向信号由PLC输出继电器再给变频器正\反转控制,频率就由PLC直接丢过去.

   请有用过PLC通过MODBUS控制过台达或者是Schneidre的朋友指教
          auto-plc@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发运行信号前 先发个复位信号!

网友B:
通信来控制正反转没做过,用PLC做输出吧

网友C:
运行前一定要发H06控制字初始化

楼主(2007-09-08):
我是用一个位来执行2条MODBUS指令:即一条发频率,一条发方向。应该与这个有关系。
这次用台达PLC用MODBUS发送指令的时候开始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用2个位分别发送频率和方向就无问题

网友D:
H06是初始化变频器通讯设置还是变频器运行设置的?

网友E:
需要走drivecom流程,按照ATV31的通信手册,通过对状态字ETA的判断,一步步设定控制字CMD的值。从而启动变频器。

网友F:
楼上兄弟所得对,通过对状态字ETA的判断,一步步设定控制字CMD的值

楼主(2007-10-31):
楼上朋友

   Schneider技术支持说不走drivecom流程也可以,不过要先发H80给8501复位,然后再发启动与频率。呵呵,可以偷个懒吧....
  顺便问下H06发到哪个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