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帮帮菜鸟兄

楼主(2007-05-24):
FX2N系列 Y输出端不带外部电源直接驱动七段码显示 能不能成功
本人是新手 希望那位指导一下

网友A:
这问题很奇怪....
七段数码如果是本身有电源的话,PLC输出可以不用,否则的话就要用用电源.

网友B:
当然能成功!——但七段数码必须有电源,否则能源从哪里来呢?

网友C:
是老兄说得不明白还是我没看懂?

网友D:
不行,PLC输出端必须接电源,程序按数字显示逻辑关系控制通断就可以实现,七段数码管上是发光二极管。

楼主:
衷心 谢谢各位!
本以为七段码需要电源很少,输出端可以使发光二极管工作的!
看来犯错误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E:
J是啊,PLC的输出端就是一个开关嘛,它本身又不是电源

网友F:
有PLC内部电源就可以,不用另找。
我以前做了个数显时钟。

网友G:
路過看這,要電源

网友H:
要电源的

网友I:
FX2N系列可能不行,他没有内部电源,三菱Q系列PLC就自带有24V的直流点

网友J:
PLC内部有传感器的电源啊!

网友K(2007-07-25):
PLC输出端有一个24V电源的,好象有0.5A的电流,供LED还是可以的,只是LED要串电阻,因为LED是用5VDC电源的

网友L:
应该可以的,PLC就有24V电源,不过可能有点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