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USS协议应用)西门子变频器参数的数据类型的区分?

楼主(2007-05-24):
在用西门子PLC通过USS指令控制变频器时,在读写变频器的参数时首先要确定参数的数据类型才能读写,但是参数的数据类型怎么区分:16位整型数、32位整型数、浮点数。
我看的一个例子上是这样说的:是用USS-WPM-D写指令把数据写到参数P731中,写入数据为16#00340003
注释是这样说的16#00340003中的34表示52,而3表示3,所以此操作是向参数P731中写入52.3
而我认为这个参数应该属于浮点数,应为这个参数值是带小数点的数。
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数据类型不是这样区分的啊
急切盼望大家的帮助,谢谢谢谢拉

网友A:
可以参考变频器的参数表,每个参数都有写参数的数据类型!

楼主:
我在说明书里没有看到啊 !
你能不能给我截个图,说明以下,让我看看啦!
拜托了!

网友B:
浮点型和16进值之间是怎样转换的?

网友B:
如0.1标示为16#为多少?

网友B:
我看的一个例子上是这样说的:是用USS-WPM-D写指令把数据写到参数P731中,写入数据为16#00340003
注释是这样说的16#00340003中的34表示52,而3表示3,所以此操作是向参数P731中写入52.3是不是已经过特殊处理了?

楼主:
老菜鸟前辈 我的说明书怎么没有数据类型啊!!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啊

楼主:
我看的是M440的说明手册,上面的参数 根本就没有数据类型.
你看截图是哪个系列的说明书.
M4系列是参数的数据类型怎么识别啊

楼主:
数据没有处理啊,他在USS指令上就这样写的,是西门子公司的人做的教程.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C:
叫“西门子变频器440参数表.pdf”,在我的FTP上: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网友B:
数据没有处理啊,他在USS指令上就这样写的,是西门子公司的人做的教程.应该不会错吧!这个数据应为双整数变量吧,如是实数,不应该说16#00340003中的34表示52,而3表示3,组合起来表示52.3

楼主:
你说的双整数是双字的、32个字节的吧!
那要是按照你的说法:双整数的前个字表示一个整数,后一个字表示一个整数,两个整数组合成一个带小数点的数。
我这样理解对吗?
要是这样,我总觉得按这种方式存储数据太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不直接按实数存储那?

楼主:
我以前的看的是变频器简明手册,所以那上面没有参数的数据类型.现在下了完全版,这些信息都可以看了 .

网友D:
1.变频器的参数类型在变频器的资料里都有介绍,如果不知道什么类型,用错读写指令的话,在监控的状态下,指令会报错误号,也可以通过指令的返回值来判断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2.你说的那个例子,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直接把52.3写到P731中就得用浮点数的写指令,如果把52.3转换成16进制数值的话(浮点数占两个字节),就应该用双字的写指令。

楼主:
我以前看的是简明操作手册,所以上面数据类型都没有标出来,现在我下了个完整版的调试手册,上面参数的数据类型说的比较清楚.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给的方法在调试时候很有用.谢谢啦!
手册对P731的说明:P731是双字的整型数.确实应该用USS_WPM_D指令,但是这要怎么理解这种用法那.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前一个字用来存储小数点前面的数,后一个字用来存储小数点后面的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要是这样的话这种存储方式也够奇怪的

网友C:
加小数点便于理解变频器参数的类别;具体怎么存储的不太清楚。

网友D:
你的理解很正确。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帮助!总算理解的比较清楚了.  最主要是的能用就行了.

嘿嘿

网友E:
参数的数据类型:
MICROMASTER4 采用了许多不同数据类型的参数:整数,IEEE 浮点数等。
参数表中给出了以下一些参数类型:
U16:16-位无符号数(单字长)
U32:32-位无符号数(双字长)
I16:16-位整数(单字长)
I32:32-位整数(双字长)
浮点:IEEE 浮点格式(双字长)
I16 和I32 对MICROMASTER4 的用户参数不适用。U32 是双字长的整数,例如,P0731。这里,每个整数都用小数点分开。在小数点前面的部分放在PWE1 中,而小数点后面的部分放在PWE2中。

楼主:
在USS协议的介绍中是这么说的。
我感觉西门子的资料很散,必须把资料都看完才能全部理解。也许在就是它的特点吧!

网友F:
应该是6ES70??系列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疑惑过,我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头绪,这种数是u32格式,格式解析如下,比如52.3
这里

dim pt as string
dim dian as string
dim TIP as string
dim tp as string
dim tp1 as string
dim data as string
dim A as integer
.........
只表示52.3的处理方法

pt="52.3";参数52.3

 TIP = CStr(pt)
 dian = InStr(1, TIP, ".")
 TP = Hex(Mid(TIP, 1, dian - 1))'截取52,变换为hex
 For A = 1 To 4 - Len(TP)'补齐为16位长度
 TP = "0" + TP
 Next A

  TP1 = Mid(TIP, dian + 1)'小数点后3,不变换数制,该
 For A = 1 To 4 - Len(TP1)'补齐为后16位长度
  TP1 = "0" + TP1
 Next A

data=TP+TP1'组合后的U32位数据格式16#00340003,52.3里面的点只是前后16位的分割界定不参与计算,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写入读出都是对的

楼主:
朱海峰:  你好!老兄!你是做软件的吧! 这是什么语言啊.

看的有点模糊,但是大概意思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