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TD200有时显示无参数块!

楼主(2007-05-24):
S7-224CN 与TD200通讯,按照向导对TD200设置完,下载程序,断电,连上TD200,上电有时TD200初始化结束显示"无参数块",有时正常,这是咋回事?

楼主:
数据地址设置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08-02-19):
我没有用想关的地址,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呢?

网友B:
你数据块地址设置错误

网友A:
CPU地址设置问题,我也解决了。

网友C(2009-05-24):
我也出现了同样问题,断电后再上电,TD200显示无参数块,请高手指教!!油箱:
hhjingq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