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win+中的trace&tuning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24):
使用安川伺服控制器,利用软件SigmaWin+(version 2.10)对其进行调试。想手动整定PI参数。好像该软件中没有其它驱动器调试软件中的功能,例如调试阶跃、正弦、方波等响应,同时能观察响应曲线。请问SigmaWin+有没有此功能,还是我没有发现。另外,软件中有trace&tuning项,也可以设曲线显示,例如data1,data2,I/O1,I/O2四个,还有trigger设置,我把它设置成no trigger了。请问该功能应该是绘制曲线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运行电机,单击start只不过是开始绘图,电机并没有运动啊。

网友A:
没用过安川的东西,我估计是示波器,显示电机参数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比如速度,位置等。

楼主:
是的,可以选择给定速度,实际速度或转矩等。其它驱动器的pi调试好像用起来很方便的,把pi参数设置完,选择阶跃或正弦等(设置号相应的幅值,或频率),点一下开始,则电机就运行,同时把响应曲线就绘制出来了,什么超调啊,上升时间啊,振荡啊都可以看得很明白的。不会sigmawin没有此功能吧,我看了半天帮助,也没有看明白,帮助上曲线都给画出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让电机动的。谁用过,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A:
那你可能是太喜欢那种傻瓜式驱动器设置软件了。
估计要选择工作模式,比如速度模式,然后点开始。pi参数可以实时改变。

楼主:
刚才问了下安川技术支持,trace&tuning只能进行曲线绘制,若想让电机运行还需要外加控制信号,例如信号发生器等。我用的是模拟控制方式,那就需要在模拟输入端加上所需信号(例如阶跃,正弦等)。原来如此,感觉还是有些麻烦。

网友B:
看来伺服联机调制软件的易用程度也很重要。

网友C(2008-10-26):
谁有安川Sigmawin+中文使用手册,能发一个给我吗?hulij1227@126.com

网友D(2010-04-01):
谁有软件SigmaWin+(version 2.10)的发给我一份好吗?谢了,VBWWVBWW@163.COM

网友E(2010-11-01):
我有安川Sigmawin+中文使用手册,想要的联系。

网友F:
安川伺服软件SigmaWin+可以从安川的网上下载

网友G(2011-04-19):
对:LIKEPLC 关于

我有安川Sigmawin+中文使用手册,想要的联系。

内容的回复:怎样联系你呢?

网友H(2011-10-20):
谁有软件SigmaWin+(version 2.10)的发给我一份好吗?不胜感激!micey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