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7-05-24):
请教:相同功率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哪一个的最大输出扭矩大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额定转速一致,那么他们的额定扭矩相同。
因为伺服电机过载能力较步进电机高,所以伺服电机的最大输出扭矩大。

网友B:
用功率衡量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有些欠妥。建议按照外形尺寸来对比,一般认为同等尺寸下,步进的标称转矩大于伺服的额定转矩,但未必高于伺服的最大转矩,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步进电机采用高饱和磁路设计,因而标称转矩已接近最高转矩输出能力,而伺服设计往往还留有3倍左右的过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