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扭距与位置控制模式切换

楼主(2007-05-24):
本人最近开发需一套喷涂控制系统动作要求如下;一按复归安川伺服电机采用扭距控制自动回原点.(因为此喷涂控制系统X轴 ,Y轴 都没有安装感应开关所以开始需用扭距控制)回到原点后需将控制方式切换为位置控制,以后全自动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行.
问题一;当手动控制电机左右移动或前进后退动作时由于没有安装限位开关,当发生超程时是否要切换为扭距控制.以免撞坏机器.怎样切换
问题二当全自动模式时发生超程时伺服电机会不会停止因为全自动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行的.当设置内部扭距限制参数时 在发生超程时是否对位置控制有效
问题三;伺服电缆线怎么接恳请各位前辈出谋划策

网友A:
首先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接限位开关,省成本?这绝对属于机器安全方面的大忌。然后依楼主问题:

一:在没有安装限位开关的前提下,如何判断超程?靠软件?不够可靠。搞不好,恐怕该撞坏也早就撞坏了,切也来不及。一般伺服的切换方法有外部I/O触发,内部功能等,都得有相应的触发方式;
二:由于不知道如何判断超程,也就不知道电机会怎样,难道就是让电机硬撞限位块,如果限位块够结实,电机必停,否则就会撞飞限位块,脱缰而去了。如果伺服内部做了转矩限制,则任何时候都有效,只是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和快速性也一并牺牲掉了。
三:“伺服电缆线怎么接”看说明书。

网友B:
还是强烈建议装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