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组态软件与三菱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7-05-24):
我使用的组态软件是北京昆仑通态MCGSE嵌入式,PLC是三菱FX2N-16MR,组态软件制作的组态画面是用在触摸屏上的,画面已经制作好了,我想用计算机与PLC连接起来进行演示,梯形图已经通过SC-09编程电缆考进PLC中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组态软件与PLC连接不上,参数设置与PLC中的一致,在运行软件的时候总是提示检测不到下位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给我指点一下吧!

网友A:
1)首下你要查看网络是否通讯正常,就是要计算机与我们的TPC通讯。
2)后能正常下载工程。
3)MCGSE与三菱的软件通讯很好的,不正常问题,你仔细检察和查阅帮助。如需要
请来电帮助解决。010-62979682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组态软件用的电缆是不是和给PLC编程是一个电缆。MCGS的帮助里可以看通讯参数的设置。应该很简单的。通讯参数是7、E、1,9600。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