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编程电缆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24):
软件是GX 7  (GX 8 也试过)  CPU是Q02HCPU   B版本 通电连上USB电缆 提示要装驱动 在GX的安装目录下有一USB驱动D:\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ECUsbd.inf,看过N篇关于此问题的文章,可是我这里就是不能装,弹出一常见的错误对话筐.有人能告诉我这是为何吗?

网友A:
1.安装USB线自带的驱动程序
2.设备管理器会增加一个虚拟串口
3.在你的编辑环境下面选择此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建议你卸了GX,手动删掉\MELSEC\Easysocket\下全部文件,再重新安装。还不行的话,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C:
同意1楼。

网友D:
金诚信老兄说得很对,就那样,其实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有时还真的不方便,建议使用PIC转COM转换器,这个虚拟端口是COM1的,很方便,如果是使用USB-COM转换,虚拟端口一般都是COM3

网友C:
“虚拟端口一般都是COM3”——也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直接改为软件中的COM1,更方便。

网友E:
USB电缆的驱动要安装随电缆线的驱动而不是系统里的驱动,型号不对当然出错了

楼主:
晕!大家都误会了,不是USB/RS232转换电缆,这东东使用很简单。 而是使用PLC上的USB编程口,Q02HCPU上有2个编程口,一个是RS232,这个使用我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是用无COM口的手提电脑,通过USB/RS232转换电缆也没问题。另一个编程口是小USB编程口,我现在是直接用USB电缆,此电缆2端都是USB,小头的一端插PLC的USB口上,另一端插电脑的USB口上,我提问的是这样的使用方式。不至于大家都没这样使用过吧,我可以肯定有这样的使用方式,而且有人可以使用,我问过对方,也就是按我提问中描述的方式,他可以使用,但我就不能使用。

楼主:
顺便补充一句:同行中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菱电FAQ中心只说是PC的系统问题(这种回答多半属于没办法的办法,这样一棒子打死一大片,搞得我等是进退两难),如有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大家将感恩不尽。

楼主:
另外我的PC系统是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
西门子的STEP7 V5.4  WINCC6.0 组态王6.52等使用正常
三菱的GX Developer 8 以及伺服系统软件都能正常使用
唯独不能用USB电缆与Q02HCPU通讯编程
总不至于为此换个操作系统吧

网友C:
没用过,但我帮你分析:
1、刚接上USB时,计算机应该出现寻找新硬件的对话框,在指定位置D:\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搜寻驱动程序或者你选自动看看,应该可以找到USB驱动程序。
2、右击“ECUsbd.inf ”文件,选择“安装”,完成安装后再进行上一步试试;
3、进入“设备管理器”,应该可以看见那个东东,应该有个?或者!,把现有的驱动卸载,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4、只要驱动程序没有问题,绝对可以装得上。
5、建议贴出错误信息。

楼主:
谢谢老菜鸟!
你所说的方法都是常规方法,都试过。
1、自动安装跟本找不到驱动
2、右击“ECUsbd.inf ”文件,选择“安装”,完成安装后再进行上一步试试;-----此步骤已做过,没任何提示。
3、没有?!之类的设备,只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有一个UNKNOWN DEVICE 但没有任何未知设备标志
4、驱动程序有没问题,不好判断,我7版本和8版本都试过,一样
5、手动安装的话,会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的硬件信息!
驱动程序有问题?我的操作系统不兼容?
我多希望能直接用USB电缆啊,方便啊,速度也快,手提电脑用着方便呢,另外Q172CPUN运动CPU也有USB口,这样多好啊。

网友F:
有完整软件,让电脑自动搜索

网友C:
呵呵,你怎么也是一整就是3个贴......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有一个UNKNOWN DEVICE ”——说明电脑确实已经找到驱动了,但就是没有正确安装驱动。
    ECUsbd.inf 所在目录有个10K的驱动文件 ECUsbd.sys ,你有吗?应该选这个驱动。如果不行,你把这个ECUsbd.sys 文件复制到系统盘 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再试试。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问题,你的硬件没有找到驱动程序!
    建议采用最新版GX,例如8.26或8.31;如果还是装不上,你的驱动可能是98或2000的,一定要找到适合XP的驱动。

网友C:
装了驱动以后最好重新启动电脑试一试。

网友G:
 我想知道是西门子S7-200CPU226的PLC怎么运算????请好心的朋友帮帮我!!我不胜感激!!

网友H:
我用过
正常安装即可
C:\plc\gx8c\Easysocket\USBDrivers
如果找不到
建议恢复系统重新安装

网友E: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有一个UNKNOWN DEVICE ”——说明电脑确实已经找到驱动了,但就是没有正确安装驱动。

应该是电脑已经找到硬件,但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吧,呵呵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C:
要不你再运行安装软件Update目录下的AXDIST.EXE试试。

网友I:
没有用过,看看.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J:
USB电缆线有问题,建议换一条再试试。
你用的应该USB打印线吧,我遇到过在Q12HCPU上用长的打印线,不能正常安装驱动(有时也可以),而换了一根SONY数码相机上的短的数据线子(两端带磁屏蔽)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USB电缆线也有可能有问题,USB线不要超过3m.

楼主: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5 14:36:00
    呵呵,你怎么也是一整就是3个贴......
----------------------------------------------------------
呵呵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故意整3个贴,因为当时点了提交,好象页面没什么反应,以为是掉线了,多点了2下,晕,谁知道竟然都上来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现在正在解决此问题,一但有了答案,一定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K:
我也碰到过此问题,我用的是Q06HCPU,以前是W98系统,能联上线。后来系统升级USB驱动忘了安装,也联不上机。
建议到卖USB线的经销商购置其驱动程序,安装就OK!

网友L:
我用过 没问题呀
不过本本是2000系统
PLC Q02HCPU

网友M:
安装USBrs232驱程

网友C:
昨天帮朋友搞电脑时偶然也遇到“UNKNOWN DEVICE”的问题,然后重新插了两下就正常了——说明也可能是接触不良等问题,更换一下USB线、插另外一个USB口试试。

楼主:
晕 到现在都还不能用,据说某些USB电缆在某些系统下可以使用,哎 没辙了

网友N:
晕,我的电脑没232口,我买了好几条USB转232接口电缆都不能正常读取PLC,驱动程序也装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O:
没有安装驱动的你可以到www.dgycgk.com  里面去下  完全免费 !

网友P:
楼主好
前段时间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已解决,之前用的是GX8.26软件,重新下载8.31安装后可以通讯,下载地址如下: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541&fpage=1&toread=&page=1

网友Q:
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建议换根短点的打印机USB线,有可能是电力不够造成的

楼主:
呵呵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自己也还没弄明白 就是换了个操作系统 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都是WINDOWS XP SP2   USB电缆还是原来的那根5元钱在电脑市场买的那种打印机用的USB线 结论就是:操作系统的版本不同 确实会影响到设备与PC的通讯 即使同样是WINDOWS XP SP2
另外补充一点:本人的问题不是指电脑没有串口而使用那种USB转RS232的电缆,这种电缆在使用中也会遇到问题,不是所有的转接电缆都能用,多换几种不同的电缆试一下,总可以得到能通讯上的电缆。

网友B(2007-07-08):
最后的结论还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呀!
看来菱电FAQ还是对的,哈哈!

网友B:
为什么是系统问题呢?
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是精简的XP,而且精简的太多了的那种.

网友R(2007-09-17):
各位高手:
    我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安装了与USB电线配套来的驱动程序后一读取数据就自动重新启动电脑,我使用的是WINDOWS XP系统,使用的是USB TO RS232电线,是否是系统不兼容问题,请指教!

网友S:
插入usb电缆后xp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在指定搜索驱动的路径为x:\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检查是否有administrator的权限,无此权限不能安装驱动

普通usb线连q系列cpu的距离经实验可以在8米的距离内通信,15米的范围内如果现场电磁条件不是很恶劣也能连的上:)

网友T:
建议大家使用PCI转RS232串口的,公司一下子买了6个。

网友U(2007-11-29):
跟老口子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但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换成232口进行通讯,事情完了也没有深究,这样看来我的XP系统也是严精简了太多的缘故,哈哈!!

网友V(2009-09-08):
大侠,问题解决了没有?

咱俩的问题一样,现在我也是进退两难啊,

请赐教。

网友V:
照你的设置,

好了,

谢谢。

网友W:
你可以购买USBPLC电缆,技术已经很成熟,质量也不错,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523860371

网友X(2010-03-14):
批发质优价廉的编程电缆,厂家直供,google或者百度一下sipabc即可,

网友Y(2012-04-01):
请问哪里下载w7系统q系列usb驱动

网友Z(2017-05-03):
我也是,新电脑,WIN10的系统,用USB与PLC相连时,也没有任何USB安装提示。在线与PLC无法连接上。GX WORKS2 与GX D都是三菱官网上的。所说的自动安装提示也没有,找了下相关的驱动文件,也有。就是无法连上,真是无语。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