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电器老是烧坏

楼主(2007-05-24):
我们滕州一个儿童用品公司购买的一台宁波某公司产5000克注塑机,主电机功率45KW,星交启动.新设备没用几周,启动的接触器就烧坏,用户找电工更换,总是用不几小时就坏.
用户单位无法,找我处理,我到达时注塑机厂家的技术人员已经处理好了.只是换了三个接触器,2个CJX2-9511,一个5011,正泰的.
察看原来烧坏的接触器:是施耐德5011.
问宁波技术人员:45KW电机满载90A左右的电流,为什么用5011呢?
回答:施耐德是法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器.
我问:是最好的你就用50A的?那还换成国产9511干吗?
人家不回答,坐车跑了.......

网友A:
顶了,可能安装时拿错了.

网友B:
有意思,顶了

网友C:
星三角其实在接的接触器上没有90A的应该用6511差不多

网友D:
楼上说得有理!
星接的接触器用6511或以上的就行,角接的必须用9511或以上

网友E:
晕倒,稀奇的事真多

网友E:
我们单位用的是国外的注塑机,1000万呢

网友F(2007-07-04):
这种设备应该加装电流控制继电器。

网友G:
用正宗施耐德50A没有问题,星启动△运转
不过50A可没有一点余量
你查查星△启动短路,45KW电机配50A接触器没有错,关键你设备安装的是不是假货

网友H(2007-08-04):
还有这样的技术人员,是不是专业的啊

网友I:
45KW电机敢用50A的脑子里没有毛病吧,

网友J:
心力已经说了:正宗施耐德50A没问题,这不是臆断.星三角所加的电流不是额定电流.如果用9511还接触器损坏,就要找其他原因了.

网友K:
记得星三角启动器在接触器前面

网友L(2007-09-19):
施耐德的接触器也不是世界第一
坏了很正常的

网友M:
做设备的不懂电气正常的

网友N:
注意!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是在一定工作制下的值,不是50A的接触器通过50A以上的电流就一定损坏。你这种情况设计应该说是正确的,但为提高运行可靠性应该选用60A以上的。

网友O:
可以用变频器啊!节能、节电

网友P:
用变频器?产量下降怎么办???

网友Q:
真正的设计者不已经有料,可以理解

网友R:
用节能柜吧,产量不会下降的,说白了节能柜也就是只变频器!

网友S:
施耐德的接触器是世界第一 ?唉!有一个崇洋媚外的......?

网友T:
假设电机的额定电流90A
90/1.742=52A
完毕

网友U:
就算是星——三角启动50A的也太小了。虽然启动时的电流小点,但是额定电流还是有90A左右。我们公司的一台132KW的空气压缩机主机选用的交流接触器可是两个400A和一个250A。现在有些生产设备的公司技术力量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V:
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网友W(2020-04-21):
德国的电器数一六一

网友X:
这种设备应该加装电流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