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关于AE57CSTD死机问题

楼主(2007-05-24):
使用ae触摸屏与ss系列plc连接,带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ae触摸屏与a_40微打连接,24V与5V 电源单独供,直接接在380/220v变压器上.
当系统上电后,触摸屏点击任意位置无响应,拆掉微打电源或去掉模拟量输入后,触摸屏恢复操作,触摸屏无响应时,其他动作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有的小,换一个大点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