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7-05-24):
接收一个电石项目,对电极压放的位移进行测量,环境温度较高可能在80~90摄氏度左右(我估计的)要求PLC能接受,测量范围:每次压放在50~100mm左右,最好是两线制24V DC 供电,输出4~20mA DC。价格别太高了,最好是国产,供货周期不能太长,性能稳定。
测量范围较宽,可调。

网友A:
可以在电机轴上装编码器。

楼主:
不是电机控制的,是液压油缸控制。网上搜索有拉线式测量的,但不知道测量范围是否满足.

网友B:
有100mm的,4--20mA输出的GWS128-100mm,不贵,3周。上海精浦021-32031167

网友C:
用拉线式的便宜,但从性价比和安装方便来说,不如磁致伸缩式的。拉线式适合做长距离的,100mm还是用磁致伸缩的好,可以和油缸作成一体,我把资料发至您邮箱,您看一下

网友C:
供货期10天内

网友D:
测液压油缸的行程一般用磁致伸缩式的
但价格比较贵,一般在3000多
您可以联系上面的程小姐
他们公司专业做位移传感器的
磁致伸缩式的性能也比较好

网友E:
可以和我联系,我知道一种位移传感器的成熟应用,检测物需为金属,电感式原理,24v,4-20mA输出,价格不贵,比拉线式编码器要便宜的多.

kkkfeihong@yahoo.com.cn

网友F:
这个就是拉线式的: 型号:HPS-S、HPS-M、HP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铭圣电机有限公司昆山办事处 TEL:0512-55127479 1386262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