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97运行一会就跳OC请教?

楼主(2007-05-24):
本人最近接修了两台普传的机器,一台是运行带载刚开始正常,十几分钟就跳OC了;另一台拿来时为模块损坏,换上模块带上保护运行正常,但是如果拿掉保护后就会一运行马上跳OC.请有修过此机的同行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18.5kw的,有需要可以便宜买.邮箱:yqbp@tom.com

网友B:
检查一下霍尓元件和mc33153。各駆动电压正常就不会跳 oc

楼主:
一台运行就跳OC的机器,我将检测上桥驱动的3个光耦一起短路,无效;但是我将检测下桥驱动的3个光耦一起短路初级就不跳了.奇怪!一个一个的短路这3个光耦也无效,非要一起短路初级不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明天我再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C(2007-07-03):
是模块坏了一个管

楼主:
模块是正常的,我已测过了!不用怀疑,要不然还能带电机一会?何况输出电压我也量过很平衡,没有问题!

网友D:
   把霍尔拔掉就可以了。。。。我修P97-55KW时也遇这样故障,最后拔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一直运行了1你。。。到现在没有出问题呢。。。

网友E(2010-05-19):
您好,在没有IGBT的驱动板上加电运行,跳OC,是把MC33153的8 脚短路吗?是6个MC33153的所有8脚短路,还是只其中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