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7-05-24):
各位高手!最近有个客户指定要用西门子的plc,小弟第一次使用,拿编程手册看没有运动控制指令(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控制),请教各位,怎么样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S7-200集成的脉冲输出倒确实不提供绝对位置控制, 相对位置的是有啊.

如果实在想实现绝对位置定位,有两种办法:
1、多花银子,买EM253单轴开环位控模块, 这个比较专业点。
2、直接用PLC集成脉冲,加HSC0和HSC3的模式12内部计数,编程实现,麻烦些。

网友B:
目前siemens刚刚推出simotion系列运动控制器,针对伺服控制而开发,功能非常强大。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明白了一些,正在研究中,有没有好的例子供我参考一下呢,谢谢!

网友C(2010-02-09):
可以用“宝伦公司”的GALIL运动控制器,肉置PLC,运动控制,直线,圆弧插补

QQ414441532

www.power-land.com

网友D:
有pls指令

网友E:
要看你的工艺要求,需要插补200的PLC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