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减速比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7-05-24):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实验,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安装了一个15齿的齿轮,另有负载端一个60齿的齿轮与之耦合,请问减速比是不是就看这两个齿轮的比就行了?

网友A:
15/60

楼主:
可是我看见别的计算的时候用了很复杂的公式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大家指教
减速比是增加电机输出转矩 还是减小电机输出转矩?

网友B:
增加电机输出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