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压器并联功率是原来的2倍吗?

楼主(2007-05-24):
求助各位高手,谢谢!!!我的邮箱597442628@qq.com

网友A:
应该说是容量的两倍.以变压器来讲:输出容量不一定等于输出功率,输出功率一定大于或等于输出容量.
理论上是,实际运行应该小于两倍,两台变压器负荷不可能完全平衡.但我们运行上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