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动往返电路

楼主(2007-05-24):
一次去面试:叫我画一个自动电机往返的控制线路图,我画了一个正反转带行程开关的电路图,主考关说不对,我纳闷:怎么不是了?好歹我也做了几年电工,这个常用电路呀!请问各位同事有何见解!!!

网友A:
有没有说明反向的时候制动方式及单向行使需要几个限位开关,我想单向行使限位开关应该要有三个:1、开始减速限位开关2、反向限位开关3、机械硬限位。还有就是互锁要做好。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