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门式起重机

楼主(2007-05-24):
电动葫芦-小车已经有5年了危不危险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电动葫芦使用的频率和环境.频繁过高.就要检查各个电器元件的疲劳程度.是否灵活可靠.接触器触点是否需要更换.使用环境如果太差.就要检查线路是否老化.钢丝绳有没有断股的.以上要多可以的话.再用五年也没问题.我单位一挖煤行车都快用20年了.重要的是平时维护好!

网友B:
是啊,关键是平时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