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新手请教 关于数字量的读、存以及比较

楼主(2007-05-24):
本人学生,是个新手,对plc刚有接触,想做个实验。
手头有个200系列PLC,有5个数字量接到I0.1---I0.6,我想用一个计数器记录某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当100脉冲到后,读出这5个数字量(0或1),并存到PLC中,稍后与设定值进行比较,看看这5个量中有几个1有几个0,然后复位计数器,再100个脉冲后重复以上动作,并将结果保存下来以备查看。
请教:这个实验的梯形图怎么编写啊?哪位高手能帮忙编一编啊?(要用到什么指令?怎么具体实现?)
对接触过西门子编程的师傅可能很简单吧,我刚刚接触,问题提的可能很弱智,但真诚的希望大家的帮助。要有类似的小实验程序能够共享更加感激不尽! =Orz

网友A:
仔细学习手册!
一般情况下要用到高速计数器、数据比较指令等;
高速计数器输入可能会占用I0.0-0.6中的一个点,看你选择哪个计数器。
你最好自己动手写,进步才快。给你参考程序: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