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7-05-24):
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出现输入电压过高其他没有为甚么

网友A:
高出多少?如果不多的话可能是各个变频检测元件的差异

网友B:
测的哪里?

网友C:
是共直流母线吗

网友D:
变频器报故障吗?如果不报故障,属于测量误差,在变频器应用中很正常,如果报,是什么时候,停机还是正在运行的时候?其他的输入电压高吗,是自己用表量的吗?

网友D:
具体应用情况如何?是不是在运输线上?

网友E:
  “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出现输入电压过高其他没有为甚么”

1、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出现输入电压过高不可能!
2、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报”输入电压过高,误报!
3、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表显示输入电压过高,表有问题!
4、多台变频器在一起运行有一台检测时出现输入电压过高,检测偶然误差或疏失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