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与静电现象

楼主(2007-05-24):
静电是当前电子工业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般物体带正负两种电荷,呈电中性状态。在某种条件下打破了电平衡,丢失或获得电子,则物体呈现带电状态,当所带电荷处于静止或相对稳定状态,称物体带了静电。
静电现象
1)自然界大气的静电现象
2)工业中的静电现象
3)日常生活中的静电现象
4)对静电效应的有效利用
静电效应
1)力学效应
2)放电效应
固体带电方式
- 当不同材质的两个物体(至少有一个是导体)接触或是分离时, 电子从一个物体转移到了另一个物体上。
    -  获得电子的物体带负电,反之亦然。
    -  产生电荷的类型取决于摩擦起电的物体和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等
固体带电方式
1)断裂带电
2)剥离带电
3)压力带电
4)热带电
5)电解带电
静电衰减和积累
任何物质以任何方式发生静电起电后,其起电过程不再继续,则经过足够长时间后,物体上的电荷逐步消失,称静电衰减。
衰减途径:中和和泄漏
研究衰减和积累,是研究孤立导体和绝缘体上的静电衰减和积累问题
静电控制和防护
一.接地    接地就是直接将静电过一条线的连接泄放到大地,这是防静电措施中最直接最有效的,对于导体通常用接地的方法,如人工带防静电手腕带及工作台面接地等。  接地通过以下方法实施:  ① 人体通过手腕带接地。  ② 人体通过防静电鞋(或鞋带)和防静电地板接地。  ③ 工作台面接地。  ④ 测试仪器,工具夹,烙铁接地。  ⑤ 防静电地板,地垫接地。  ⑥ 防静电转运车,箱,架尽可能接地。  ⑦ 防静电椅接地。
接地类防静电产品
① 防静电手腕带:广泛用于各种操作工位,建议一般采用配有1兆
     欧姆电阻的手腕带,线长应留有一定余量。  ② 防静电手表:需要配合其它防静电产品使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③ 防静电脚带/防静电鞋:厂房使用防静电地面后,应配戴防静电脚
     带或穿防静电鞋,建议车间以穿防静电鞋为主,可降低灰尘的引
     入。操作人员工再结合配带防静电手腕带效果将会更佳。  ④ 防静电台垫:要求接地良好。
⑤ 防静电地板: PVC地板、聚胺脂地板、活动地板。    防静电蜡和防静电油漆:防静电蜡可用于各种地板表面增加防静
     电功能及使地板更加明亮干净防静电油漆可用于各种地板表面,
     也可涂于各种货架,周转箱等容器上。
二.静电屏蔽
  静电敏感元件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会暴露于有静电的区域中,用静电屏
蔽的方法可削弱外界静电对电子元件的影响。
① 防静电周转箱、防静电元件盒:用于车间单板和部件的周转,运输及储存。  ② 防静电屏蔽袋:用于单板和部件的包装、运输和储存,具有一定的防潮效果  ③ 防静电胶带:用于各种包装箱等。  ④ 防静电IC料条及IC托盘:用于生产车间IC元器件的储存、搬运。禁止在使用
     前,露天存放IC或拆开包装运输。  ⑤ 防静电货架、手推车及工作台:防静电货架、手推车广泛用于电子装配车
     间的单板、部件的周转,搬运等。防静电货架及工作台要有防静地连接,手
     推车上的防静电垫应有金属链与防静电地接触。 ⑥ 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在具有静电敏感元器件,具有一定洁净度要求的加工
     车间,一般应严格要求员工穿戴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  ⑦ 防静电手指套:如操作工位员工需经常手拿工件或静电敏感元器件时,
     有必要戴防静电手指套。
三、中和
静电中和是利用带电体周围空气电离后,带电离子在电磁场或外力的作用下发生迁移,带电体吸引异性电荷,从而达到中和而消除静电。
静电消除器是一种产生离子的装置。
绝缘体表面所带的静电和空气中的静电荷,必须用静电中和的方法来消除。
静电消除器有自感应式、高压式、离子流式等多种,应根据各种消除器的性能和现场条件选用。
四、泄漏
1)增加湿度:应根据不同产品及设备的允许相对湿度,确定增湿程序及其应用范围,切忌为消除静电,盲目提高相对湿度。
2)添加抗静电试剂:能增加绝缘材料的吸湿性或离子性、导电性,加速电荷的泄漏
3)采用防静电材料和用品,如防静电地板、工作服、胶垫等。
防静电的常规工艺规程要求

① 操作者必须戴防静电手腕  ② 涉及到操作静电敏感器件的桌台面须采用防静电台垫  ③ ESD敏感型器件必须用静电屏蔽与防静电器具转运。  ④ 准备开封、测试静电敏感器件时必须在防静电工作台上进行,有条件的可    配用离子空气发生器清除空气中的电荷  ⑤ 组装所用的焊接设备及成形工装设备都必须接地,焊接工具使用内热式烙   铁,接地要良好,接地电阻要小  ⑥ 电源供电系统要改装用变压器进行隔离,地线要可靠,防止悬浮地线,接  地电阻小于10欧姆  ⑦ 产品测试时,在电源接通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插拔器件,必须在关掉电源的情况下插拔。  ⑧ 凡ESD敏感型器件不应过早地拿出原封装,要正确按操作,尽量不能摸ESD敏感型器件管腿。  ⑨ 用波峰焊接时,焊料和传递系统必须接地。
防静电测试仪表
① 手腕带/脚带/防静电鞋综合检测仪-用途:用于检测手腕带,
     脚带,防静电鞋是否符合要求。测试脚带 及防静电鞋时,需
     增加一块金属板及仪表连接的导线。
② 除静电离子风机检测仪-用途:定期对离子风机平衡度和衰减时
    间进行检测及校验以确保离子风机工作在安全的指标范围。  ③ 静电场探测仪-用途:测量静电场以反映静电的存在,以电压
    形式读数,用来测试环境的静电强度。一般受环境影响和静电瞬
    间特性,很难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④ 静电屏蔽袋测试仪-用途:用于检测静电屏蔽袋的屏蔽效果。  ⑤ 表面电阻测量仪-用途:用于测量材料表面电阻,体积电阻。
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法去处理在高技术制造业的静电问题
必须选择适当的材料并且一切必须接地
静电控制的费用只是占因静电问题而导致的产品损失和机器停止运作费用中之一小部分

网友A:
没有看到静电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