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通过人机改变频器频率

楼主(2007-05-24):
我单位用的是proface人机,s7-300主站,2台变频器(MM440)和人机1台为从站,我现在想通过人机改变频器频率,请问我的人机要怎么作,用哪个功能,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人机其实很简单,无所谓就是画面组台和变量连接,最主要的是你的plc程序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控制变频器的,是PROFIBUS还是模拟量。不过,总之,你要把速度由PLC发送给变频器。比如你把MW20代表速度发送给MM440,那么你就让HMI控制MW20里的数据就可以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我正在学习西门子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