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J2S故障了!

楼主(2007-05-24):
大家好!一台J2S-350A的伺服器启动转几下就跳AL32,查故障原因是ASC01,请问有谁知道ASC01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从文字上看AL32,ASC01应该都只是代码,建议找厂家的使用手册查查具体含意。

网友B(2008-10-18):
AL32是过流,可先检查电机线,如没问题可检查IPM是否故障